楼主(2004-05-04):
请问以下命令怎么理解:format a:/s ^-* ,特别是S后的几个符号怎么理解?谢谢!!

网友A:
这个好像是一个磁盘格式化命令。

网友B:
s后面的符号没有意思.多余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后面的符号没有意思.多余的
你加以個"q"試試,看看是不是沒用!如果FORMAT一個30G盤你就知道好處!/S只是複製系統文件對於非系統盤才是沒必要!!

网友D:
format a:
是格式化a驱动器里的磁盘
后面的/S是一个格式化命令的参数,意思是在格式化磁盘并同时复制系统文件,这样,这张盘就可以用来引导计算机启动(一般就是MS-DOS)
其他常用的参数还有
/Q,快速格式化
/u,完全格式化

网友E:
一般我们只用/Q  /S 其它的我就不太清楚了

网友F:
S以后的东西是垃圾。参数你可以买本书看看,或者在网上查阅DOS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