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5-04):
我有一台AB SLC5/04,现在想把它原来的程序卸掉,可是用RS232无法链接,只是DH+指示灯在闪,RS232指示灯无法激活,故障灯也不亮,是什么原因?有别的办法可以让RS232激活么?在此先行谢过!!!!!!!!

网友A:
1/RS232此线有无连接好
2/利用AB的服务器端的程序,利用它来自动检测通信端口设置是否正确?

楼主:
1。RS232线没问题,它是原装的
2。我是利用AB的服务器端的程序自动检测通讯的,但始终无法查到有PLC,不知道还有什么需要设置的么,比如电脑的串口、或者是PLC内部对于RS232通讯有没有设了限制,怎么处理,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