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5-04):
我有如下几个问题请教各位同行:
我用的是西门子s7-300 PLC, STEP7 V5.2

我有一个具体的实例不知该如何填写参数:控制任务是通过调节蒸汽调节阀阀位来控制蒸汽管道中的蒸汽压力,AI信号为蒸汽压力,4-20MA, AO信号为阀位给定信号,PID功能块用FB41,采样时间为50MS,如果PVPER_ON取默认值,则P_SEL I_SEL D_SEL如何控制,TI TD时间参数设置对LMN的输出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P_SEL 比例作用选择到底是什么意思?它在PID的控制中启什么作用?

I_SEL 积分作用选择到底是什么意思?它在PID的控制中启什么作用?

请各位指点,谢谢!

网友A:
去了解一下什么是PID控制

网友B:
比例为每次调整量与偏差的比例大小如偏差为10 比例设为0。01 则每次调节为最简单的方法是先将积分微分时间设为再输入一小比例量如0。1,再慢慢调大至振荡值,然后将此值的1/2记录下来作为比例值P,其1/4为积分时间1/8为微分时间。

网友C(2006-05-02):
看一下帮助文件

网友D:
如果连上wincc就好了,把man_on为1,然后手动输入man值,你就可以看到开环的阶跃曲线(PV),然后建模(据我估计是纯滞后加一阶惯性),用扩充响应法得到PID参数,然后自己再稍微调整就行;当然如果不会WinCC,你就看着DB41参数自己根据PV的值来画曲线。
再不行你就根据三楼的经验法。
PVPER_ON一定要为1;P_SEL,I_SEL,D_SEL分别是P、I、D的开关
PI PD对LMN_PER的影响你可以不做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