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5-04):
我最近用用plc做锅炉控制系统,但不知道如何编程,请各位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如果说明你的具体配置,别人就可根据具体情况给你出建议。

网友B:
我的论文是用松下fp1做燃油锅炉控制,哥哥们指点指点啊,梯形图?

网友C:
你要画个电气原理图, 周边设备,  什么PLC?    e-mail来我试试

网友D(2006-08-03):
其实做锅炉程式一般是配合燃烧机来使用的,一般用plc单独来控制锅炉本体很少;具体要配合你的燃烧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