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5-04):
如果不用S7的PLC,是否可以用PC机通过USS协议控制变频器的运行?USS协议用于生产线连续生产,其稳定性和速度可以满足要求吗?多谢,期待各位指点。

网友A:
当然可以,我正在做的烧结厂的配料控制系统就准备这么用。
硬件:工控机的一个串口加232-485转换器,然后和13台西门子MM440连在一起。
软件:前提是给每个440设不同的设备号。

楼主:
是否可以详细描述一下工控机的软件,是组态软件还是自己编程?如果自己编程有这方面的控件吗?是什么组态软件?
另外simovis(5。4)这个软件里的trace这个工具是灰色的,不可用,您用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