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5-04):
各位好,有个问题请教一下:
我想学PLC,就买了一个二手西门子s7-200 (cpu221),但没有pc到plc的编程
电缆,到网上一看进口原装的要500-600元,而国产的只要120元。除了价格区别之外,进口的电缆上有一个rs485-rs232的转换器。而国产的却没有,从图上看国产的电缆上什么也没有,不知为何可用?如果真是一根直通线,有知道针脚对应关系的朋友,麻烦您告诉我一下,我好diy一根。谢了!!
mailto:zhouenhui@21cn.com

网友A:
我有一根西门子原装电缆,不知阁下有需求否,从优!

网友B:
原装的不贵呀。

网友C:
原装的隔离型不到500。

网友D(2004-07-16):
用个232/485转换器,485端连PLC通讯口的3,8即可当PPI编程电缆用

网友E:
直接连接当然不行了!可以购买一个RS232/485转换器,然后从485接口引线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