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5-05):
1.人机界面就是PLC工作站

2.具体指以图形界面方式提供机组状况并支持修改机组参数的视频装置。人机界面的上位机一般是PLC、工业计算机、单片机等。

3.人机界面就是人与机器可以直接交流的媒介.

请教帮主和各位大侠,以上定义是否完善?

网友A:
以上所提是指傳統之人機介面,GP約在5年前已經將此架構做一改變
人機介面除了有上述的功能外,他又加入了思考邏輯運算功能,他可以做一般的+-*/四則運算,也具有強大的記憶空間,以協助PLC記憶空間不足的遺憾,人機介面他可以儲存配方表,將一些參數儲存在人機之中,由於他的表格撰寫相當簡單,可以省去PLC大量無趣的配方階梯程式,資料蒐集也是他的特色之一,龐大的蒐集空間可以節省PLC的記憶需求,而人機介面目前早一突破PLC為上位機的理論,改為人機為上位機,主導其下面所有之控制模組或PLC,將資料經由人機之網路架構做對上亦或是橫向之資料傳遞   ^_^

楼主:
谢谢800壮士老师!

网友B:
现在的人机功能强多,你可以看看GP的例子程序,它不用PLC就可以演示那么多画面。还有个会鞠躬的女人。

网友A:
[贴图]还有个会鞠躬的女人。

网友C:
人机界面不仅仅局限于PLC。它仅仅是一个人机交互的平台。它和其它所有的软件语言,也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刚开始,它只是提供一些简单的信号指示功能;然后才有图形界面的出现;现在的人机界面随着软件技术的发展,又加入了许多新的功能,包括OPC、Batch(应用在DCS系统中)等功能。

网友D:
人机的功能越来越多了!所以以前的定义有些落后了!

网友E:
哦!pro-face还可以动画吗?那还不错嘛!可惜我还没有学会,等我搞懂了再来同各位交流!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哦!pro-face还可以动画吗?那还不错嘛!可惜我还没有学会,等我搞懂了再来同各位交流!
動畫可以用F Tag或是R Tag+J Tag便可以完成,當然搭配使用Script的繪圖功能的話,效果會更強

网友F(2004-10-11):
PRO-FACE的可连接的现场总线有几种?
都有哪些?

网友G:
profibus,devicenet,interbus,modbus,现在流行的总线都支持的,
PROFACE就是以兼容性强而驰名

网友H(2004-11-10):
说的没错,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