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5-05):
请各位大侠予以解答。小的不胜感激。

网友A:
透過proserver軟體,產生類似OPC語句,與網路卡相連交換數據!

网友B:
1.透過ETHERNET通信,使用DDE或DLL便可以與電腦之VB或是C++直接連結,若要與SCADA程式相連的話,只需透過OPC SERVER做資料交換即可,程式設定上非常簡單
2.
I.透過RS-232通信,使用MEMORY LINK PROTOCOL與電腦做通信,此一通信格式為固定通信格式,電腦必須按照GP之指令要求做傳送接收的通信動作
II.透過RS-232通信,使用EXTEND SCRIPT功能,配合電腦之程式撰寫通信程式,此一格式無固定需求,可以依照客戶的系統做量身訂做通信程式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老师!

网友C:
我怎么不懂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怎么不懂呀??
哪裡不懂呢??可以提出來大家一起幫您 ^_^

网友D:
可以用prodesign连GP,GP在挂控制器,做出来的画面应该能达到你的要求.(可挂的PLC比较少)

网友E:
凡是有RS-232接口的东东,你只要知道她的通讯协义与功能码,然后用VB等软件编写一个通讯程序就可以与PC通讯的!当然这个东东与包括HMI啦!不过pro-face的HMI我还不懂我是奉800壮土的命来学习的!不要笑话我哦!

网友B:
Pro-Designer4.0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prodesign连GP,GP在挂控制器,做出来的画面应该能达到你的要求.(可挂的PLC比较少)
Pro-Designer4.0

网友F(2004-06-10):
引用 网友C:
我怎么不懂呀??

网友G:
直接用RS232线做,也可以用二9针头,2。3交换接,5接5

网友H(2004-09-15):
又学到知识了,嘿嘿

网友I:
谢谢各位大侠,顶!

网友J:
请问各位大侠,三菱fx232mr和gp37w2怎么连接,急,谢谢!

网友K:
菱fx232mr和gp37w2用电缆直接连,连接方法找天任!

网友L:
每个厂的触摸屏都有相应的软件,用其软体编好程式不载即可

网友M:
I.透過RS-232通信,使用MEMORY LINK PROTOCOL與電腦做通信,此一通信格式為固定通信格式,電腦必須按照GP之指令要求做傳送接收的通信動作
GP的指令有资料吗?

网友N:
可以去天任的网站去下载高级手册,里面就有那样的通讯举例,
只不过,这样子电脑和GP进行通讯,不但要编写通讯程式,而且只能进行数据的读取,和简单画面的传送,如果要进行画面的传输和控制,最好还是使用PROFACE的专用软件,

网友M:
I.透過RS-232通信,使用MEMORY LINK PROTOCOL與電腦做通信,此一通信格式為固定通信格式,電腦必須按照GP之指令要求做傳送接收的通信動作
II.透過RS-232通信,使用EXTEND SCRIPT功能,配合電腦之程式撰寫通信程式,此一格式無固定需求,可以依照客戶的系統做量身訂做通信程式
请教各位:我的想法是台式机和GP37W2相连,用PROFACE组态软件可以完成吗?
              针对于此,PROFACE的专用软件是指的哪一种?
              有相关的示例可以传给我以借鉴?(dashanlangzi@yahoo.com)

网友B:
目前最新版本 C-Package03

网友O(2007-01-30):
请问PLC可以不可以直接用RS232连接电脑?

网友P:
您好,请发给我一份,谢谢。bosefans2@yahoo.com.cn

网友Q(2007-04-03):
老大,怎么看不到呀

网友R:
pro-face  GP-2301-LG41-24V的触摸屏与OMRON  CPM2AH的PLC连线图那位大侠有没?

pro-face  GP-2301-LG41-24V的触摸屏与三菱FX2nc的通信连线图有没?

 拜托各位大哥,帮帮小弟   感激不尽

网友S(2012-03-08):
学习了,顺便想请问一下各位大侠,普罗菲斯和扫描枪连接任何在和三菱Q系列通信,如何将扫描枪扫描到的数据读取到PLC的寄存器中,在显示到触摸屏,关键是如何编写PLC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