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5-05):
请教版主是否有pro-face人机界面和单片机通信的案例,可否给小弟参考,不胜感谢!

网友A:
單晶片通信,目前已經非常多客戶在使用了,他們利用GP的EXTEND SCRIPT功能來與自行開發的控制器相連結,例如溫度控制器,AD DA DI DO模組,磅秤控制器,電壓電流表,專用分析儀表...等等,甚至到家用的紅外線/無線遙控器等,都已經有實際連結的經驗了

楼主:
谢谢800老师,我还是有些晕晕的
我一定好好学习,以后还有很多问题请教大家,
再次感谢。

网友A:
例如
俞老爺的單片機控制卡,透過數位通信介面,便可以與人機介面連結了,他的原理就是透過RS-232或是RS-485經由ASCII碼的收發功能,來達到兩個產品的溝通,GP除了內建數百種的控制器PROTOCOL外,也可以撰寫通信程式,來與外部控制器溝通,因此也可以這麼說,GP可以與各種具有數位通信的產品連結喔  ^_^

网友B(2004-11-25):
灌水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