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5-06):
我用的E6A2有黑,白,蓝,茶色,黑的白的接0004,0005,0004.0005的COM接+24V的电压, 茶色的接+12v~~+24v,蓝的接负端。这样只有0005的灯能亮。这样的接法对吗?用CX-PROGRAMMER的PRV指令 得不到脉冲,用VB 也读不到 IR0230 IR0231 有脉冲!!
如果接法是正确的话,是不是0004 0005 两个的灯都亮??

网友A:
串上2K的电阻就可以了,具体操作忘了,看说明书,上面有一种型号的使用方法更适用,好象是E6C吧。

网友B:
用旋转编码器读电机的转速PLC必须设成有高速计数功能,才能在读数区读到脉冲数!

楼主:
谢谢 两位大哥的回复!!
偶有所进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