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5-06):
dell c600笔记本电脑COM口连SC-09  FX 0N PLC 用GPP编程,SC-09灯长亮,连接失败,SC-09在台机上连接正常,COM口连其他设备也正常,谁有办法.

网友A:
COM口選擇對沒??

楼主:
COM口选择没问题
SC-09灯长亮

用本机连LG PLC没问题

网友A:
筆記本COM口是筆記本自帶還是用USB轉換的?如果是USB轉換的,則說明你的USB轉232要換了,不能完全模擬COM口,你的LG應該是R232口的吧??只需要3根線,當然沒問題.

网友B:
应该是笔记本的COM口驱动能力不行,我有过这样的经历

网友C:
什么驱动能力啊,不是很明白

网友B:
修改以上配置

网友D:
如果是USB转换的COM口是会出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