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5-06):
如果要用PLC来改造双钩多速行车,需要用什么来切换调速电阻?绕线型电机22KW,哪位做过行车改造的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用接触器,但你用PLC后调时间不太方便呀。有必要用PLC吗???
我这几年修天车也不少,但控制电路出问题还是很少,主要还是主回路出问题多,这样你用PLC也不能把故障减少多少的

楼主:
调时间?我们的双钩桥式起重机不需要调时间呀,只是想用上遥控,看是否能去掉凸轮控制器?四个电机各有五档速度,要用多少接触器呀,肯定是不行的,如果用固态继电器串在转子回路中切换电阻,是否可行?

网友A:
1、你切换电阻的时间要现场调的,不过你调试时调定了不让改也可以。
2、遥控据我所知就只有双速的,你可能做不出五档速度。一般用遥控是不会配合使用凸轮控制器,因为凸轮控制器是直接切换电阻,而遥控一定得要接触器
3、天车上的温度比较高,固态继电器受温度映响比较大我建意少用为妙

网友B:
如果要用PLC来改造双钩多速行车,需要用什么来切换调速电阻?绕线型电机22KW
见过用接触器切换电阻的行车好像用了7个接触器,你要是用plc改造没什么实际意义,提高不了什么接触器一个也不能少,除非你们非常有钱。

网友C(2007-11-14):
要遥控可以找我13770699854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