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5-06):
我只是一个操作数控机床的无名小卒,现在遇到一点麻烦,数控机床的显示屏变的一塌糊涂了,输进去的程序都快看不清了,所以我们老板要我把机床和计算机连接起来,用计算机来通讯,可我是。。。。?不要说了啦   希望各位高手帮帮我,急呀!否则我就要。。。。在此先谢了 !!!我们用的是西门子810D.具体参数该如何设置???

网友A:
我现在在从事机床的维护工作,也碰到类似的问题,我的做法是找到VGA接口,外接显示器

网友B:
文中『一塌糊塗』與『看不清』,不知道是不是指螢幕損壞,若是標準的VGA螢幕,當然換個一般的計算機螢幕就可以了,可是若是那種看都沒看過單色螢幕或其他特殊規格,還是找廠商比較快吧。

楼主:
是啊!后来我们也采用了VGA接口,外接了一个PC的显示器,暂时解决了。最后还是西门子的人来了,换了一块板解决了。

楼主:
现在的数控本身就带pc的,VGA接口肯定有的,只要直接接上就行。

网友A:
you are right, the monitor used is the product of the siemens too, the type of which is PC32f,but now ,we can not use it again because we have replaced it with a new product which is designed by a company in shanghai china, and spare a lot of money and can buy the spare part easily

网友C(2005-05-22):
好。
我是学数控专业的,最近在做毕业设计,遇到了点麻烦,想请教:
我做的课题是用一台计算机控制一台数控机床(我们用的华中的数控机床),再在另外一台计算机上反馈一个信号,前一台是在dos下运行的,要求第二台是在windows下运行的,主要是用汇编语言编程。
请求帮助~~~
永恒的永恒是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