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的D8140!

楼主(2004-05-06):
今天调程序发生这样一种现象:
    DRVA K32 K811 Y0 Y1
如上语句,在运行时,D8140的值会一直上升,上条语句也一直在运行!很奇怪!!
(在程序中我对D8140只有几条赋零指令)
断电几次后,又正常了,(D8140到K32停止)
谁能解释这是什么原因?干拢???

楼主:
看看上面的程序,当我把D8140的值改为K32时,把M0置位,则D8140的值一直在上升!而步进电机为正转!(如D8140的值为K8100时,步进电机也为正转)
什么意思?怪吗?各位工友看看!

楼主:
不好意思!不是逗大家,我刚上传程序,也想明白了!

网友A:
伴奏都来不及。

网友B:
我也有个三菱的问题,请楼主解决一下!
三菱FX2N系列PLC,高速计数时可以及C235计数器吗?我用了之后,模拟运行时,提示出错,说是软元件无效!PLC使用手册上写道可以使用C235。为什么会这样

楼主:
说实话,看不到你的程序,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哈哈,看到了也会可能不知道)
你不能是同时使用了同一输入的高速计数器吧?一定不能!那我就不好说了。。。。。。

网友C(2005-07-22):
引用 楼主:

看看上面的程序,当我把D8140的值改为K32时,把M0置位,则D8140的值一直在上升!而步进电机为正转!(如D8140的值为K8100时,步进电机也为正转)
什么意思?怪吗?各位工友看看!
老兄用的什么版本编程软件。我为什么打不开你的东东,
希望老兄能回答我,我正在做类似问题,先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