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5-06):
主要故障加在电枢上的速溶保险光溶断。
1。测量负载对地绝缘没问题。用500v兆欧表测量。
2。观察发现在电机变速瞬间,电流明显增大。此时保险容易熔断。
3。初步认定故障与速度控制板有关联。
请教各位还有什么原因会引起这样的故障。

网友A:
把调速方式贴出来,否则就只有你才能回答了。

网友B:
限流太大?

网友C:
用的什么调速方式(用变频器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