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启动问题

楼主(2004-05-06):
想请教一下:160kw的电动机在电厂使用,是用星-三角启动好还是自耦降压启动好,谢谢!!

网友A:
无所谓好坏,看工艺有什么要求和你自己的设想,另外还有二种方法,那就是软启动和变频

网友B:
星--三角是最省银子的办法.对要求不是很高的地方.

网友C:
既然在电厂使用大功率电机,还是变频好。

网友D:
不要用软启动,尤其是ABB的,我用了两回都有问题。变频的贵了点但很实惠,电厂应该不在乎这点点银子。

网友E:
37KW上最好用自耦降压,包括37KW,至于小于37KW大于7.5KW可以用星三角但事实上有十15KW的也未必用直接启动的大有人在。

网友F:
至少得看用在什么场合吧?

网友G:
如果负载的变换不大,没有必要用变频,我的经验是用软启动最好。
可靠性当然是星角最高、自偶变压器最差。
但星角要多3根线保护功能和自偶变压器一样,要加其他元件,而且不可靠。
软启动有比较完善的保护,和几乎适合所有负载的可选启动特性,但价格稍高。
如果一定要在星角、自偶降压中选择,还是星角吧。

网友H:
功率太大了还是变频的好!但二取一,我取前者!省钱啊!呵呵...

网友I:
160kw的电动机启动.变频 .软启动是最好! 但是投资太大.不金际.我的想法是:用自耦降压加星-三角启动,这样就大不一样.

网友J:
从投资与工厂运行维护的角度看,为什么要用软启动呢?160kW不算大,只要上一级变压器大于560kVA完全可以直接启动。如果条件不允许,一定要用降压启动,建议用自耦降压启动。

网友K:
用变频器会好些的,再说了你是电厂用的,安全第一哟!

网友K:
用变频器吧,这样对电机有好处,再说了电厂安全可是第一的哟!

网友L:
支持用变频器,电厂应该以安全为重,而且变频器的性价比高.星三角起动可调性差而且功率大于37KW,最好不要用,而且和自耦降压一样稳定性较差.如因价格不允许用变频,还是选择自耦吧!

网友M:
支持变频,并且省电

网友N(2004-06-21):
关键也得看电机做什麽用?没有调速的也用变频,那样也大量节能吗?从稳定性上看,还是软起动器性能更稳定一些。
软起动器一级代理。

网友O:
引用 网友D:
不要用软启动,尤其是ABB的,我用了两回都有问题。变频的贵了点但很实惠,电厂应该不在乎这点点银子。
某些国外产品在设计上是遵循自国国情设计的,由于外国电网稳定性很好,电压波动小
但国内的电压波动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这就出现了主板和可控硅烧毁的现象,至于国内产品自然是遵循本国国情设计的,某些牌子相对来说稳定性要比国外的产品要好.比如说上海雷诺尔的软起

网友P(2004-08-03):
该花的钱不能省

网友Q:
最好是用变频启动!安全可靠最重要

网友R:
本人这里到有大功率的变频器价钱也不错
http//www.tcjidian.com

毫無網路禮節......

网友S:
启动方法
 1、直接启动:
 ⑴、频繁启动的电动机,若其容量小于变压器的20%,可直接启动;
 ⑵、不频繁启动的电动机,若其容量小于变压器的30%,可直接启动;
 ⑶、若无变压器,电动机产生的线路压降应小于电源电压的5%;
 ⑷、二、三十千瓦以下的电动机一般采取直接启动的方法。
 2、降压启动
⑴、星形---三角形代换启动:适用于原来三角形运行的电动机。
④特点:结构简单,方便,经济;
⑵、自耦降压启动
特点:结构较复杂,价格较贵,但可多个抽头进行调节不同的变比。
⑵、变频启动
用变频器来启动电机,其启动性能很好,但中压变频器价格昂贵,另外由于变频技术还处于发展时期,其可靠性还不是很高,用户的维修技术还跟不上,这便是这种方法尚不是应用很多的原因,一般都在进口设备上采用。
用变频器来启动电机,可以做到无操作过电压,但变频器的输出电压中含有大量的高次谐波,也会对电机造成伤害。

目前国内常用的还是星—三角。如果实力允许,可以考虑变频法,这可是国外的主流。

网友T:
星-角起动时扭矩只有正常时的1/3,如果是带负荷起动的话,还是考虑用别的方法吧.
可以考虑用耦变压器,价格便宜.有钱也要省着花,对吧.

网友U:
最好用星三角呀,用变压器效率不高嘛!

网友V:
引用 网友T:
星-角起动时扭矩只有正常时的1/3,如果是带负荷起动的话,还是考虑用别的方法吧.
可以考虑用耦变压器,价格便宜.有钱也要省着花,对吧.
用变频启动可以提高功率因数,不调速时加旁路接触器。

网友W:
关键是看干什莫用,是重载还是轻载启动。

网友X:
看负载起动转矩来决定用什么方式。

网友Y:
我看还是要看做什么用途。

网友Z:
如果在自耦和星三角二者选,这么大的电机还是用自耦好

网友AA:
首先要看电机的功率是否小于变压器的10%容量,主要是考虑对电网的影响,其次只要采用Y/D启动就可以了,主要是对电机的启动电流进行限制。

网友AB:
160KW的如果用星----三角起动.线路远的话多出三条的电缆(线)的成本可能也不是太小的数目

网友G:
32楼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AC:
160KW电机,是干什么用的,锅炉给风?还是碎煤机?
大负荷的重要设备用星角起动简直就是找死……
电厂还在乎几个银子啊,再说几万元的成本也不是很高。

网友N(2004-09-07):
稳定性肯定是固态软起动器最高,当然不直接起动差点!!!
软起动器一级代理。

网友AD:
现在目前用星形--三角的比较多  !
1:经济实惠!
2:可靠性强。
3:星形--三角都是那些老前辈创造出来的肯定有一定的稳定性!

网友AE:
如果只是在两者之间选择,我选择自耦;但如果从我应用的经验而言,用变频启动后,在转入工频运行(类似如软启动)

网友AF:
引用 网友L:
支持用变频器,电厂应该以安全为重,而且变频器的性价比高.星三角起动可调性差而且功率大于37KW,最好不要用,而且和自耦降压一样稳定性较差.如因价格不允许用变频,还是选择自耦吧!

网友AG:
电厂大功率电机一般都是6KV的高压电机,好象都是直接启动的居多。

网友AH(2004-10-25):
软启动器现在在电厂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ABB的不好,但我们的很好呀!比变频器性价比高多了,尤其用于皮带机。

网友AI(2005-03-11):
结合电机的电压等级,轻载/重载启动,启动频繁度,重要程度才能选最适合的方法.

网友AJ:
我认为还是变频器好.

网友AK(2005-06-04):
目前低压大功率电机起动如果不考虑节电的话大多用软启动器,目前国产的软启动器已非常过关,不妨用用国产软启动器,西安西普的产品质优价廉,而且具有在线保护功能。
信誉至上、质量第一、价格最优

网友AL:
用软启动最好

网友AM:
大功率的电机关键是要看是否频繁起动。

网友AN:
软起动平点!省钱啊!呵呵...

网友AO:
还是用变频器好

网友AP:
如果二选一的话,肯定是自耦的好些。不过记得以前又给电厂的客户做控制柜,他们都不要这些启动方式的,就要直接启动就可以了

网友AQ:
还是用变频好,不要为了省钱,以后再去化更多的钱!!没钱另说!

网友AR:
ABB的软启不好用,我用了十几台,没有想到一开上去,就坏了三台.

还是用变频的好,不过价格是高了.

网友AS:
ABB的软起不好用,还有施耐德的、西门子的等等。软起比变频器可是便宜多了。

网友AT:
这么大的电机,考虑到省钱和冲击小,最好用软起。我用AB软起比较好,六年没有出现问题。

网友AU(2005-11-26):
直接启动,电机不算大,但要考虑B的容量。我们电厂都这样。

网友AV:
z最好用变频吧

网友AW(2006-11-22):
用软起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