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5-07):
各位老师,以下是一个新手的问题,请各位帮忙把把脉

-------------------------------------------------------------------------------------------------------------------
  我还是新手,对人机不熟悉。我用GP37W2-BG41-24V的人机,用GP6.0作编辑软件,编辑好的画面无法下载到触摸屏,请问前辈为什么?Email: fei7815@163.com

-----------------------------------------------------------------------------------------------------------------

网友A:
這各問題大哉!
1.通訊鮑率的設置.
2.下載線正確嗎?

网友B:
有什么提示吗!就是下不了,还是有其他提示!!!

网友C:
要是參數設定都對以及您使用的也是原廠傳輸線(仿製的有時會不穩定),您的人機或許有問題,建議您送修

网友D:
1。线
2。屏的通讯设定
3。电脑的串口设定
4。软件的通讯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