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5-07):
一个网友的求救信,请各位大虾帮忙。
---------------------------------------------------------------------------------------------------------------------
     用STEP7对S7-300 PLC编程时,S7-300采用PC适配器连接MPI口和工控机串口,成功通讯,但,用WINCC开发上位机软件与S7300通讯时,同样用上述硬件连接方法,却无法连接。跪求各位DX帮忙找找原因,难道工控机底版上还要插个什么CP卡吗?先谢谢了!!!
----------------------------------------------------------------------------------------------------------------------

网友A:
WINCC的通讯设置有问题。

网友B:
wincc 的通讯设置障碍

网友C:
在控制面板中选择SET PC/PG INTERFACE 选MPI(WINCC)->PC ADAPTER(MPI)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D:
在连接属性上把插槽号改成2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