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5-07):
一个网友的求助。

--------------------------------------------------------------------------------------------------------------------
关于PLC的PID控制的周期问题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一个系统的PID的调节周期(PID的T)>数据的采样周期〉程序的扫描周期。如果是温度控制,控制变频器,调节供油量,最终完成温度控制,这三个周期最合适的倍数关系是什么?如果是压力控制,调节阀门,这三个周期最合适的倍数关系又是什么?
  请赐教!
--------------------------------------------------------------------------------------------------------------------

网友A:
应该说一个系统的PID的调节周期和数据的采样周期是没有直接的关系的,也就不存在什么倍数关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