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5-07):
一位网友的发言

----------------------------------------------------------------------------------------------------
     有一台设备上OMRON PLC(C60P)带扩展I/O,原先试机设备正常,隔日试机时设备所有都不能动作,PLC电源指示灯亮,RUN灯没亮,INPUT灯正常,OUTPUT灯没亮,将扩展I/O单元连线取下,RUN灯亮,但设备仍没动作。此PLC曾烂过电池,更换后正常用过。请大家帮忙,本人刚接手该设备,一团糟。谢谢!
  CHENHUI73@21CN.COM
----------------------------------------------------------------------------------------------------

网友A:
OMRON C60P........老機器!換匯流排線.

我看過這張帖,別處貼過!

网友B:
原因
1.IO BUS 異常,CPU上界面故障
2.擴展IO有無供電.
3.輸出OFF BIT,誰有說明書請幫忙看是那個BIT.

网友C:
看看重新建立I/O TABLE看是否有用,很多的时候是I/O表丢失。还有就是你用电脑连机看看有没有什么提示

网友B:
C60P新建立I/O TABLE?????
C60P無I/O TABLE問題

网友D(2004-06-12):
检查一下:扩展电源有无? 扩展上的开关是否与扩展线连接一致?
如不一致要特别注意,有损坏接口的可能。换另一口试一下,还不工作cpu扩展口可能坏了。注意开关位置。

网友E(2005-10-31):
拆开看一下,把接口清理后再试一下;

网友F:
凭我多年维修OMRON PLC的经验,故障原因有二:
1、主机电源模块带负载能力差。
2、扩展单元有短路点,更换扩展单元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