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5-07):
我用GX DEVELOPER 编程软件编写PLC程序时,选取的PLC类型是FX2N(C)系列。
当用高速计数器时,使用C235计数器。模拟运行时,提示错误:软元件号不正确。可能有以下原因。超过了被设置的软元件号。监视了PLC里不能被监视的软元件。
ES:01802002
 不知道为什么。我看FC2N系列PLC的使用说明,C235可以用啊!
 另外FC2N和FC2N(C)是一样吗?

网友A:
FX2N的C235应用没问题。我做过工程。模拟器和PLC运行不完全等效。

网友B:
仿真运行时一般来说只是运行简单的逻辑控制

楼主:
楼上两位兄台,这样说来,我用模拟器是不能显示C235的状态了!
但是编程软件提示:软元件编号超出。我不明白为什么。

网友C:
C235可以用啊,模拟软件不能用C235的,FX2N跟FX2NC是一样的只是体积上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