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5-08):
一设备控制用三菱PLC(FX2N),F930GOT触摸屏。
触摸屏上有两通讯端口,一个为RS422,另一为RS232。
我用一普通串行通信线,一端接至PC机COM1,另一端至F930GOT。软件为
SWOPC-FXDU/WIN-CL 版本为2.52。
良久无任何反应,最后提示:终端无响应!
不知道什么原因,大伙谈谈!谢谢!

网友A:
连线有问题吧!不过即使连线弄好了,SWOPC-FXDU/WIN-CL 2.52这个版本的软件有时也不能读高版本做出来的程序,但反应是有的。

网友B:
F930GOT触摸屏与电脑通讯线型号为:FX-232-CAB1
一端接电脑COM口,一端接人机RS232口,人机的RS422接口是连接用的!

网友C(2014-03-13):
设置了15级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