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5-08):
近期有设备要用欧姆龙了,可惜这么大的牌子,我以前却没机会用,现有几个问题请教各位工友了:
      CQM1H—CPU21欧姆龙和PROFACE触摸屏通信还需要加什么模块吗? 它本身是不是有通信口?它和松下伺服,或者和欧姆龙伺服,或者和东元伺服通信需要加什么配置?(它同时还要和PROFACE触摸屏通信)
     工友们抽出一点时间给个回答吧!
      先谢了。。。。。。

网友A:
该触摸屏是否可以和OMRON PLC联接呢?如果它有标准的RS232口就可以,CQM1H-CPU21是有RS232通讯口的

网友B:
1.基於CX-PROGRAMM設定與GP的設定即可輕易搞定.
2.PLC與伺服部份即必須藉助可程式通訊板(你又進階了).
3若用前幾天你提問的內含輸出脈衝型CJM CPU 21,可以省下通訊板的費用,不建議你用CQM系列.但程式步序指有500STEP.
你無須考慮人機與PLC的聯接問題.

网友C:
该PLC可以直接和profaceHMI相连,通过RS232c port,但是要同时和饲服器相连好像要专门的模块。具体的忘记了,你可以查一下CQM的资料。

网友D:
CQM1H—CPU21有RS232接口,可直接与人机连接!

网友E:
现在RS232接口很少了,可能要转接头,上次我借了好久才用到
我喜欢PLC

网友D:
如果没有RS232接口的话,与人机连接的电缆价格较贵,
用RS232连接线应该好找一些!

网友F:
回答一堆皆文不對題
Q:它和松下伺服,或者和欧姆龙伺服,或者和东元伺服通信需要加什么配置?(它同时还要和PROFACE触摸屏通信)
A:要增加通訊,需使用CX-PROTOCOL編寫通訊PROTOCOL或用TXD RXD指令,此時就必須加CQM1H-SCB41,但CQM1H-CPU21無支援此通訊板,需昇級PLC至CQM1H-CPU51/CPU61.CJ1M-CPU21亦需加CJ1W-SCU21/SCU41.

网友F:
CJ1系列可以說是CS1系列縮小版,CS1又是CV系列更新,加強,體積縮小而已,換湯不換藥,一路用下來您就可看出OMRON的PLC發展上的問題.
CJ1M是CJ1G/H再縮小(IO點數,UM等),加上一些CQM1H功能,大約2年前OMRON大力推廣,但曾經遇過模組間接合不良問題(現在未發現有任何問題),另一點公司又要增加庫存所以推廣意願不高.
現在環境不同了,不推廣不行,但發現OMRON PLC在台灣售價是日本系列PLC最高,三菱松下至少低OMRON 20%.

网友G(2004-08-14):
引用 网友F:
CJ1系列可以說是CS1系列縮小版,CS1又是CV系列更新,加強,體積縮小而已,換湯不換藥,一路用下來您就可看出OMRON的PLC發展上的問題.
CJ1M是CJ1G/H再縮小(IO點數,UM等),加上一些CQM1H功能,大約2年前OMRON大力推廣,但曾經遇過模組間接合不良問題(現在未發現有任何問題),另一點公司又要增加庫存所以推廣意願不高.
現在環境不同了,不推廣不行,但發現OMRON PLC在台灣售價是日本系列PLC最高,三菱松下至少低OMRON 20%.

wow~~~~~~~~~~

网友H(2004-09-26):
受益非浅

网友I:
對不起本人才疏學淺但我知道與PRO連線需用RS232另一頭是PS2就可連線了線路方面如有需要在密....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