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5-09):
请问omron的CJ系列PLC支持单步调试吗?另外任务和子程序有什么不同呢?谢谢,还有跳转,我是一菜鸟,还望大家指点,谢谢!

网友A:
1.STEP指令,有
2.任務=TSAK 有循環執行與中斷執行(是否就是您所說子程序).
 循環執行:程式執行從TASK00~31循序執行,當然可由TKON TKOF指令開啟或關閉.
 中斷執行:副程式,由循環執行程式呼叫,或中斷輸入模組.....等呼叫執行.
3.JMP JME CJP CJPN 等指令,前面條件OFF跳躍,ON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