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5-09):
在编程向变频器发送指令过程中我遇到了关于总和效验码的问题:
在向变频器发送运行指令时,发送指令序列为
<ENQ> 00 FA 1 02 7A <CR>
这时的总和效验码可以参照说明书计算出来,为7A。

而当我想通过向变频器发送指令而改变变频器的参数时,我不知道如何计算效验码。
情况是这样的:我的程序接受用户的输入作为参数的设定值,由于不知道这个值为多少,我的程序中只能用一个变量代替,接收到输入之后,再按变频器的数据格式发送出去,这个时候该如何计算效验码?十进制,十六进制,ASCII码之间的转换把我头都搞晕了。
哪位大侠有可行的算法,请不吝赐教!

楼主:
恳请哪位大侠指教~~

网友A:
我知道,有时间E-mail给我。email888666@yahoo.com.cn

网友B:
可以直接加, 然后换算成十六进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