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锅炉供暖plc程序

楼主(2004-05-09):
求锅炉供暖plc程序

希望有的前辈给与支持

网友A:
PLC程序是和相应的电路对应的,没有电路图,谁也做不了程序,即使做出来也没用啊。

楼主:
请帮忙,谢谢:)燃煤热水锅炉计算机监控系统工程方案
(20T/h, 2台)
一、 总体监控方案设计原则
本设计针对2台20T/h燃煤热水锅炉工艺运行要求,即要达到安全运行、系统可靠、技
术先进和节能降耗及操作管理简便、直观、维护方便等目的,同时降低监控系统成本。
总体监控方案采用技术说明:
1.锅炉引风机、送风机、炉排电机和循环水泵采用变频器直接控制其电机转速,调节相关流量。
水泵或电机的输出功率近似与转速的立方成正比。当电机转速为额定转速的70%时,电机的输出功率仅为额定功率的34.3%,节电率达到65.7%。采暖锅炉安装设计时,配套电机都有部分余量。由于引风机、鼓风机、循环泵都配套较大容量的电机,在运行过程中势必造成无效电能的损耗,影响锅炉燃烧工况和水循环系统的节能运行.采用变频技术后,将弥补设计的不足,达到经济运行的效果。同时对电机减小冲击电流和机械磨损,延长电机和机械寿命。采用变频控制与风档、阀门类控制方式相比又减小了管道压力损失,同样也达到节能效果,使维护工作量大大减小,锅炉运行效益提高显著。
2.控系统采用以工业控制计算机(IPC)为上位机、可编程控制器(PLC)为下位机的二级DCS监控结构。
主要控制功能由高档下位机PLC来完成,上位机主要负责监视(显示流程数据和报警等)、数据设定(设定值和调节参数等)、管理(实时和历史曲线、定时和及时打印数据报表等),同时可进行优化计算(如根据环境温度实时调整锅炉出水温度)。这种结构即使上位计算机出现临时死机(可能性很小),也不会影响下位机的正常工作。
整个系统结构操作简便,人机界面友好, 能全面反映系统工作状态(检测、控制、计量、报警等参数).
3.在具有上述二级监控结构的同时,设立第三级手动控制功能
所有变频器均通过手动操作器与PLC输出模块相连,手动控制方便,便于设备维护和
系统调试,同时对关键参数增设部分数显仪表,满足操作工人的传统需要。

4.两台锅炉共用一套监控系统,内有独立设备和共用设备,两台锅炉即可共同运行也可分别运行,均能独立起停。
二、 系统主要检测、控制和报警功能:
1.检测变量:
炉膛温度、省煤器进口烟气温度、排烟温度、省煤器进口水温、出口水温、出口流量、补水流量、炉膛负压、出口压力、供水压力、引风负压、鼓风压力、水箱液位、大气温度等。
2.主要控制系统
(1) 系统恒压补水回路
(2) 炉膛负压调节回路
(3) 燃烧控制系统调节回路
(4)循环泵流量调节回路
各控制系统说明见附录一
3.报警连锁:
炉膛温度高报警,超高连锁停炉
出水温度高报警,超高连锁停炉
回水压力过低报警,超低连锁停炉
供水压力过高报警,泄压保护
其它关键变量均具有报警功能。
三、 系统构成及硬件配置
(一)系统构成简要说明
监控系统总体构成方框图如下图所示:
主要设备选型说明:
1. 工业控制计算机
选用台湾研华IPC,PIII-1.7G 128M内存,40G硬盘 光盘驱动器,工业触摸键
盘,光电鼠标,具有看门狗功能,操作系统选用WINDOWS 2000(NT),配备报表打印机和语音报警器。21寸纯平显示器。
2. 上位组态软件: 选用亚控公司KINGVIEW6.03组态软件或西门子WINCC5.1

       3.  可编程控制器 :选用西门子中高档产品S7-300系列的CPU315,采用STEP75.2软件编程。工作存储器48K,装载存储器80K,带数据后备,位指令执行时间0.3us,支持最大I/O点数,数字量为1024通道,模拟量128通道,PID控制功能强大。

(二) 主要硬件配置
序号 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数量 品牌 备注
1 工业控制计算机 P3-1.7G 台 1 8000 台湾研华
2 针式打印机 1600K3 台 1 3000 爱普森
3 显示器 21寸 台 1 3000
4 工业触摸键盘 台 1 1000
5 光点鼠标 个 1 100 自制
6 声卡及音箱 套 1 500
7 可编程控制器
CPU模块 S7-315 个 1 6000 西门子 自制
8 PLC电源模块 PS307 个 1 1000 西门子
9 开关量输入模块 SM311 个 1 3000 西门子
10 开关量输出模块 SM322 个 1 3000 西门子
11 模拟量输入模块 SM331 个 4 12000 西门子
12 模拟量输出模块 SM332 个 2 7000 西门子
13 MPI通信卡 CP5611MPI PCI 块 1 3500 西门子
14 扩展通信模块 FM365 个 1 西门子
15 负载电源 24VDC 个 4 2000
16 编程软件 Step75.2 套 1 2000
17 组态软件 Kingview6.03(或wincc) 套 1 5000
DIN导轨 482mm 1 150
前连接器 8 1500
18 变频器 富士
19 数字显示仪表 香港东辉
20 智能操作器 香港东辉
21 电磁阀 赛伦
22 检测仪表 进口或合资 随工程设计选型
23 控制柜台 国产
24 仪表附料及线缆
25 桥架及管网材料
工程总报价:

四、 工程实施
1. 工程设计
工程中标后,根据甲方提供的具体工艺和设备运行要求以及其它专业要求,绘制带控制点检测控制流程图,一次仪表选型,提供自控设备表和汇总表,进行控制室和控制盘布置图,电气控制原理及接线图,PLC模块接线图、仪表盘柜等配线图设计,管线敷设图、电缆布置图、电气安装材料表及一次仪表安装图等。
2. 软件开发
(1) 根据工艺及设备运行要求编制PLC控制程序
(2) 根据监控及管理要求开发上位机界面及优化计算程序。
(3) 在设计阶段上下位机联调通过。
3. 回访甲方的进一步要求,并改进。
4. 现场安装
5. 现场调试
(1) 冷试(主要进行系统功能调试)
(2) 热试(结合对象优化控制算法,使控制达到满意效果)
6. 工程人员配备
工程设计:工程师2人 ,高级工程师1人
软硬件开发:工程师1人,高级工程师1人
现场安装指导:工程师2人
系统调试:高级工程师2人
   培训指导:工程师1人
7. 售后服务:一年内免费维护及指导,终身提供技术支持,技术人员随叫随到。

附录一:主要控制系统说明:
2.1  系统恒压补水回路
在锅炉的运行中,维持系统恒压是供热系统正常供热运行的基本前提。在大的供热系统中,采用补水泵变频调速稳压,供暖系统采用封闭的系统,减少了水的消耗。根据供热系统压力变化,采用补水泵变频稳压,可平滑地调节补水泵的转速,及时调节补水量,实现系统水体积的稳定.其构成框图如图1所示.

其调节过程:正常运行给定的压力(恒压)与旁通压力的反馈信号进行比较。当不等时,则由调节器输出4—20mA的电流调节信号,变频器根据输入的控制信号,自动调整电机(水泵)转速,进而调节补水量,使恒压点压力维持在给定值。
2.2 炉膛负压调节回路
PLC把采集到的炉膛压力测量值与炉膛压力的设定值相比较,通过PID运算调节,进而调节引风机电机转速,保证锡炉在微负压状态下运行。同时引入鼓风量前馈信号以克服鼓风量变化对负压造成的影响。炉膛压力自动调节框图如图2所示。

2.3  燃烧控制系统调节回路    燃烧控制调节回路的主要功能是把燃烧工况控制在最佳状态,并达到锡炉的燃烧自动调节。为实现该目的,该系统需自动调节锅炉的给煤量、鼓风量、引风机转速,使锅炉热效率最佳。燃烧控制原理图如图3所示。

采用变频器进行炉排电机转速(给煤量)、鼓风机电机转速(鼓风流量)的调节后,能实现连续平稳调节和手自动的无扰动切换。辅机在采用变频调速后,稳定性和节能降耗优于其它调节手段。
2.4  循环泵流量调节回路
由于我国的采暖热水系统大都采用“小系统,大流量”设计,造成循环水流量过大,导致管网热损失大而用户供热不足的现象。采用阀门调节。精度低,调节复杂,容易导致系统热平衡的破坏。采用变频技术调节循环泵的流量,可在系统压力稳定条件下调节水量.保证采暖系统的运行安全。    依据全国节能网推荐使用的“低出水温度,小出回水温差”的连续供热制度和推荐使用的运行调节公式,可根据室外温度的变化调节锅炉的出水温度(由燃烧控制回路实现);根据出/回水温差调节循环泵转速,达到调节循环水流量和扬程的目的;并且间接调整调节回水温度,满足锅炉供热负荷的需求;采用限定循环泵转速范围进行调节,可控制采暖系统的运行压力,确保设备安全与节能运行。

附录二
燃煤热水锅炉控制组态画面样例:

楼主:
流程图我贴不上来,哪为大侠会弄,留个油箱,我把电器图和流程图还有plc的接线端子图发给你,用的是s7300,step 5.2. 不胜感激,望大侠救我!!

网友B:
指一招:可以用画图功能改成图片形式上传。

楼主:
还有电器图和接线图,都是电子图版的,截完图太小,看不清楚,咋办,情指教!

楼主:
电气图在这,是个压缩包,解开用电子图版看,高手帮忙,鞠躬了,谢谢!!!!!!!

网友C(2006-11-01):
求WinCC的锅炉组态监控图
本人做论文需要WinCC的锅炉组态监控图,哪位大侠有,给俺发一个,谢谢了!!!
lzqsyyh@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