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5-09):
打算把仪表和上位机的WINCC连接 已知仪表的通讯协议
请问大概怎样做呢  第一次接触 请说详细些  先谢过了

网友A:
有仪表的通讯协议吗?或是该仪表的DRIVER?
我以为上位软件能认该仪表的数据,或是有其驱动;或是有协议,由程序作出其数据的读/写

楼主:
多谢回复  有通讯协议 没DRIVER
主要是第一次做  手头的资料都是讲WINCC怎么和PLC连接的
我想知道怎么和仪表连接  仪表是485/422接口  然后通过接口转换 接到PC的232口
能说下在WINCC里怎么设置 怎么利用通讯协议么

网友B:
如果能解决WINCC用串口和自由协议通讯,意义非常重大。我也希望知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