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5-10):
天津、北京的JS朋友请回答。

网友A:
问一个你可以回答的问题:解码板是什么?
有型号吗?我回去查型号翻看资料学习学习.......

楼主:
MM440的控制参数P1300选择有传感器的矢量控制时,需要在设备上加编码器、在440上加解码板,型号我查一下。

楼主:
订货号:6SE6440-0EN00-0AA0。

网友A:
我看到了 谢谢!
这是一个编码器模块,目的就是接上MM440形成闭环编码器反馈的控制方式。
对吧
那不是你已经选择了接上了一个数字编码器?

楼主:
是的。你有编码器吗?

楼主:
请提供电话号,现在这样联系太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