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C与FB的区别

楼主(2004-05-11):
我一直不明白西门子的FC和FB都能带参数执行,FB据说是带背景DB数据块的功能块,但在FC中用一般的DB做参数一样可以实现其功能,到底二者有什么不同?望各高手指教一二!

网友A:
FB是带数据块的功能块,FC是不带数据块的功能快,新建FB时自动生成DB块。

楼主:
我说的意思是说在FC中用一般的DB做参数和在FB中用背景数据块有什么区别!

网友B:
只用一般数据类型两者没太多区别
但是FB内部可以使用参数类型及定义多重FB在静态变量里,此时FC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