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5-12):
各位高手,小弟最近碰到三菱PLC编程地址问题啊,计数器C应该是16位寄存器,我想把它作为数据寄存器用,可是它的地址和网上下载的地址表无法对应起来,哪位高手指点一下下了,在下在此感激不尽了

楼主:
我现在在做的FX2n系列的PLC,高手们给点面子吧

网友A:
有QQ号我们可以聊一下的!你的这个问题我想我是可以解决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各位高手,小弟最近碰到三菱PLC编程地址问题啊,计数器C应该是16位寄存器,我想把它作为数据寄存器用,可是它的地址和网上下载的地址表无法对应起来,哪位高手指点一下下了,在下在此感激不尽了

你只說三菱...PLC的TYPE為何不說哩~!如何幫你?

楼主:
谢谢上山下乡朋友,我已经加了为好友,我得QQ:53892181,老狮子你的出现也许我得问题就可以解决了,我现在用的是三菱FX-2N系列32MR的那种PLC,我从网上下载过一张三菱PLC的编程地址表,但是其中计数器C的地址好像不是我想要的当16位数据寄存器,只是相当于M一样的寄存器,但是我导师说C是可以当成数据寄存器用的,他以前做过的,请你给点指导吧。这是真是把我烦死了,不然上位机程序就要改写了。

网友A:
问题解决了吧?多多交流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