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5-12):
求助 这样的一个程序怎么编写啊
断相报警器硬件上主要有三个部分组成,即段相检测电路,单片机主电路,声光报警电路工作原理如图所示。

段相检测电路用于检测U,V,W三项电路是否断电。U,V,W三项的断电检测电路均相同,它们是一个接有电容滤波器和光电耦合器的单项半波整流电路。以U相为例,当U相有交流电且电压极性使导通时,则一方面被充电,另一方面光电耦合器TLP521导通,P10为低电平,当交流电反相D1截止时,C1所存储的电能仍能维持光电耦合器TLP521导通,这是P10仍为低电平,而当U相断电时,TLP521不工作,这时P10为高电平。所以8031可以检测P10,当其为低电平时有电,当其为高电平时断电。同理,V相有电时,P11为低电平,W相有电时,P12为低电平。当三项均有电时,P13输出低电平,绿色发光二极管DL亮,表明三项电工作正常,若有任一相断电,则P13输出高电平,绿灯DL灭。生光报警电路则由555组成的音频振荡器,蜂鸣器和三个红色发光二极管DU,DV,DW组成,当有任一相断电时,相应的红灯亮且蜂鸣器鸣叫。DU,DV,DW红灯亮分别对应U,V,W相断电,若U相断电P14输出低电平,DU亮。若V相断电。P15输出低电平,DV亮,若W相断电。P16输出低电平。DW亮,同时P17输出高电平。即555的四角为高电平,音频振荡器起振,蜂鸣器鸣叫。当工作人员赶到时,可以按下K2开关,这时555的四角为低电平,音频振荡器停振,关掉了蜂鸣器。

网友A:
不懂,什么意思?

网友B:
这个程序很简单呀,,硬件电路你搭好后,利用KEIL写个程序,编译一下就可以了。
程序流程也不是很复杂的,按照你上面的做的就可以了,。就是声音报警你可以利用定时器。

网友C:
我想应该没有热心人帮你写程序,除非一个想煅练自己的新手.那你就等等吧!

网友D:
天上没有馅饼掉下来!

楼主:
ORG  000H
AJMP MAIN                           设置主程序入口
ORG  003H
AJMP SUBG                           外部中断入口
ORG  000H                           设置中断服务程序入口
MAIN:MOV A,#OOH                     60H,61H单元清零
    MOV 60H,A
    MOV 61H,A
    MOV SP,#70H                     设置堆栈指针
    SETB ITO                        设置INTO为边沿触发
    SETB EA                         开中断
    SETB EXO                        允许INTO中断
    ORG  0200H                      中断服务子程序
SUBG PUSH  ACC                       保护现场
    INC   60H
    MOV   A,60H
JNZ  BACK
INC  61H
BACK:POP ACC                          恢复现场
RET                                   返回

楼主:
这个 是 中断程序  帮我 看看对么?

致以崇高的 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