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5-12):
请教各位高手如何防止非法上载S7300源程序,及如何自学S7编程???

网友A:
给上载加上密码不就行了。

楼主:
我是新学的能否说的详细点?或是从哪里可以找到相关资料。谢谢

网友A:
在CPU的硬件组态中可以设置保护密码,只有输入密码才可以执行上传和下载操作.STEP7的使用手册中有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