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5-13):
[求助]MCGS应用高手,我使用的下位机是三菱PLC  FX2N-16MR,下位机和MCGS之间的通讯有问题。
不知道哪里设置错误。
请问通用串口父设备和PLC设备的参数应该怎么设置?

网友A:
三菱是MCGS支持的最好的PLC之一,通讯肯定不会有问题。
设置时光设置MCGS还不够,PLC端也要设置(很久以前用过,好象是D8120),可以在编程软件中直接设置。
对了,MCGS与三菱通讯一般用232BD、232ADP、485BD、485ADP,如果用编程口,还是咨询一下MCGS。

楼主:
可以加我QQ吗?这里讲不方便

网友A:
我没有QQ.

楼主:
在这里问你看得见吗?

楼主:
232BD、232ADP、485BD、485ADP有什么区别

楼主:
FX2N-16MR这4种都可以用?

楼主:
PLC和主机相连只需要连一个串口是吗?

网友A:
232BD、485BD是简化型的232/485接口板,直接扣在PLC上。
232ADP、485ADP是标准的232/485接口板,与扩展模块一样,通过扁平电缆与PLC相连。
软件上都一样。但在组态软件中需区分232/485,因为485有收发转换延时。
如果用485BD/ADP,上位机用的转换器最好用研华的4520,比三菱的便宜,可靠性好。

楼主:
如果你下了,我怎么找你?MSN也没有?

楼主:
RS485/422UNIT和485BD用双绞线或单绞线相连,这些都已经在PLC模块内不做好了,不用我去连的吗?

楼主:
RS485/422 UNIT和PLC模块用双绞线或单绞线相连,这些都已经在PLC模块里面做好了,不用自己连的吗?只需要连一个COM口线?

你没其他联系方式的吗?如果你下了,我想问问题,怎么找你?

网友A:
我的电话022-68580015、68580025、13752494171。

楼主:
RS485/422 UNIT 和PLC模块用双绞线或单绞线相连,这些PLC模块里已经连好,不用我自己连的吗?我需要连的只有一个COM口?
还有你没其他联系方式?如果下线了怎么联系你?

网友A:
回12楼,PLC和232/485BD/ADP的连接极其简单,你一定能连上。
但232/485BD/ADP和计算机的连线是要你自己做的。
用232:连接DB9的2、3、5。
用485:将4520的正接到485BD/ADP的正、负接负。

楼主:
天那,我手上只有一个PLC FX2N-16MR和一台PC机,可以连的线只有串口线,还有就是X0输入,已经接好开关了,不知道DB9的2、3、5是什么东西?

网友A:
DB9是9针的标准232插座,计算机上带的就是这种。
2、3:收发;
5:GND。

楼主:
那就是COM口吧

楼主:
那PLC上直接有串口线的,插上就行了

PLC和232/485BD/ADP的连接是指哪里连哪里?

楼主:
还有一个打印机接口要不要用的?

网友A:
FX-2N有串口?计算机上的打印口?当然没有用。
我叫李岩,你贵姓?电话?这样太累了。我用的小猫。

楼主:
我周丹青

楼主:
那我有问题短消息问你好了

网友A:
我可以给你打过去。

楼主:
好的0571-86220795

楼主:
我下了,去找找杭州有没有懂这东西的人,这么远,问你,太不方便,而且没实物很难说清楚

网友B:
用sc-09通信时要选者232协议

网友C(2004-08-30):
没问题的,看MCGS软件驱动帮助,很详细,手册也是这些内容。

网友D(2005-09-17):
我也在搞下位机是三菱PLC  FX2N-16MR,下位机和MCGS之间的通讯有问题。

网友E:
用sc-09直接和上下位机通讯,很方便

网友F:
如果用编程口的话通讯不上是可能的,编程口通讯格式是固定的,MCGS系统开发的通讯程序不是按编程口编的,只能外加通讯模块

网友G:
用PLC的编程口和MCGS的串口通讯就可,找一根编程电缆SC09

网友H(2006-02-10):
it's very good!! i love 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