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了解S7-SCL

楼主(2004-05-13):
小弟我刚刚接触到plc编程,对scl语言不太熟悉,不知哪位大虾能介绍一下这种语言,要是有资料更好..

 给您磕头了..

网友A:
是STL还是SCL?是哪种PLC?

楼主:
当然是scl,step7的可选软件包,一种高级编程语言..

网友A:
没听说过,我只用过 LAD 和 STL 编过程序。西门子PLC我只知道有三种编程语言,有没有其他语言我不太清楚,你既然刚接触PLC为什么不先学点简单的呢?然后再逐步提高。

楼主:
因为我对高级语言编程理解比较容易,而对LAD,STL理解比较困难..

现在我是火烧眉毛..

网友B:
SCL西门子PLC step7的可选软件包,一种高级编程语言

是一种类Pascal高级语言, 适合那些习惯于高级语言编程的人,个人认为SCL的编程效率和可读性都很强。 还怀念这些只有在高级语言中才能见的吗 :

if aa>1 then

bb:=bb+1;

end if

喜欢用for来实现循环吗??

SCL就是这样的,让PLC编程也享受快乐~~~

STL编程像汇编语言,SCL编程是高级语言。我觉得用SCL是一种趋势,当然你要付出代价-----SCL是要授权的。西门子要收你钱!!

网友B:
以前单片机都是用汇编编写程序的,后来就用高级语言C了。

PLC也一样,STL就像汇编,SCL这种高级语言提高了编程效率和可读性,虽然会在执行速度上有点损失,但这点在绝大部分的应用中都是微不足道的。

网友C:
我好象没见过,不过我们编程一般都是用STL语言,这样可以提高你的编程水平.

网友D:
是附加的软件包,在STEP7的专业版中有。

网友B:
我们这边好像都开始用SCL了. 效率很高的. 跟STL相比就好像WIN2000和DOS的感觉,虽然学习DOS可能对了解计算机更有帮助,但不可否认WIN2000更实用.

网友E:
西门子结构化文本是scl,施奈德的叫ST,都很好用!我用过一点。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谁有scl的一些资料呀,我想了解一下.

听说它的语法和Pascal差不多,那学习Pascal能不能学会scl..

望不吝赐教..

网友B:
是阿, SCL的语法跟Pascal很像, 如果你对Pascal或者C语言很熟悉,学习SCL就轻车熟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