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5-13):
s7-400PLC之间是如何通信的?是PLC主机之间的通信,不是模块与主机之间的通信,它们之间要什么通信协意吗?请大侠们指教。

网友A:
我知道是可以组建MPI网络进行通讯,具体协议要看你单位需要啦!

网友B:
使用MPI组网,本机端口联接,使用MPI协议,通过全局数据通讯方式
使用PROFIBUS-DP组网,一般本机端口联接即可,也可外加通讯模块,使用PROFIBUS协议,CPU之间可设为主从方式或主主方式
使用工业以太网组网,需外加通讯模块,使用TCP协议或ISO协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使用MPI组网,本机端口联接,使用MPI协议,通过全局数据通讯方式
使用PROFIBUS-DP组网,一般本机端口联接即可,也可外加通讯模块,使用PROFIBUS协议,CPU之间可设为主从方式或主主方式
使用工业以太网组网,需外加通讯模块,使用TCP协议或ISO协议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