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5-13):
比如 256 存储的时候表示为: 3256□□□□;还是3□□□□256??  谢谢...

楼主:
C200Ha 系列的说,具体的型号我也不是很清楚..呵呵
麻烦了...

网友A:
0~22=尾数
23~30=指数
31=符号

网友B:
請參考下例:
心情小姐您看到的是CS1系列且它是用IEEE754標準.

楼主:
OK 收到,谢谢咯.再谢谢姐姐拨灯明火,哥哥画龙点睛,哇哦,不好意思跑题了,谢谢两位老师,呵呵.

网友C(2006-11-05):
电子流程那么聪明啊,我还不明白,例子中的HR0那些不是十进制吧?

网友C:
不好意思明白了开始没有考虑前面,不过怎么实际与目的值比较呢,比如与50比较,是不是不用转换可以直接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