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5-14):
帮看看这一自动循环程序怎么编写,谢谢!!!!!!!!

网友A:
条件不太清楚?

网友B:
不是很清楚,  如果是一般的时间顺序控制,可以用SET ,RST 指令来实现

网友C:
畫符還是啥的

楼主:
是关于连续开8台压缩机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关于连续开8台压缩机的

你懶的可以....自己去搞吧!

网友D:
你那图太不清楚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那图太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