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5-14):
求助,今天在测式新的CPU时,上电后发现CPU02的ERR灯一直闪烁,在CPU诊断中发现是当前错误码是3002,参数错误, 历史错误记录中发现是2200,GP7。08的帮助又是很差,系统诊断时,CPU02H是下面颜色是黄色!

请教大家Q02H的CPU参数必须设定项目!

网友A:
新的CPU吗?清除存储器就可以了吧!

楼主:
是新的,而且对PLC进行了格式化!

楼主:
出错代码列表[出错代码2200]
◆对象模式           Q模式
=====================================================================================
◆出错代码(SD0) 2200
◆出错信息 MISSING PARA.
◆通用信息(SD5~15) 驱动器名
◆特殊信息(SD16~26) -
◆LED状态(RUN) 熄灭
◆LED状态(ERROR) 闪烁
◆CPU运行状态 停止
◆诊断时间 通电/复位时
◆错误内容和产生原因

当DIP为有效驱动器开关时,在用DIP开关指定的驱动器中没有参数文件。

◆纠正措施

检查并纠正激活驱动开关设置。
在用激活驱动开关的参数指定的参数驱动器中放入参数文件。

楼主:
出错代码列表[出错代码3002]
◆对象模式           Q模式
=====================================================================================
◆出错代码(SD0) 3002
◆出错信息 PARAMETER ERROR
◆通用信息(SD5~15) 文件名
◆特殊信息(SD16~26) 参数号
◆LED状态(RUN) 熄灭
◆LED状态(ERROR) 闪烁

◆CPU运行状态 停止
◆诊断时间 通电/复位时/STOP→RUN时
◆错误内容和产生原因

参数配置过程中,当在PLC系统设置屏幕上选择“使用下列文件”菜单时,虽然文件寄存器大小未设定,但指定的QCPU文件不存在。

◆纠正措施

(1) 修正参数检查。
(2) 如果修正参数设置之后仍然出现错误,那么很可能存储器有错误,错误可能出现在标准RAM区或存储卡中。与最近的三菱代理商联系。

楼主:
我仔细读了以上的提示,还是不知怎么处理!

以前用Q1,现在程序较大改用Q2,第一次使用它,请教各位高手多多指教!

楼主:
请班主救我!

楼主:
唉! 将PLC参数中的,PLC文件、PLC程序、引导程序设为系统默认值!下载便好了!

再次惊叹三菱的在线帮助,让人误入异途!

网友B(2017-06-10):
我现在的PLC就是报错2200,也看了说明,但具体的操作步骤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