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5-14):
我做一个用pc机控制三菱变频器的软件,现在遇到了怎样在变频器和pc机之间接线的问题。
pc机上的串口是RS232,利用一个转换器,转成了RS485,RS485是2线方式DATA+/-,和一个接地线GND,而按照变频器说明书,变频器的PU口应该接5根线,SDA、SDB、RDA、RDB以及SG,这之间该如何连接啊?
哪位大哥有经验情不吝赐教!先谢过了~~

楼主:
恳请指教阿!!

网友A(2004-09-23):
422,不是485

网友B:
SDA和RDA短接,SDB和RDB短接,就变成两线了

网友C(2004-11-03):
三菱变频器485接口信号线是四线的全双工,台达的是二线的半双工
市面的485转换器一般是半双工的全双工的较贵

网友D:
SDA与RDA,SDB与RDB分别短接

网友E:
SDA CONNECTION WITH RDA,SDB CONNECTION WITH RDB,这样行吗?
三菱不是有485-DB的通信板吗?用它不就行了?

网友F:
和变频器通讯不能用吧?

网友G:
看手册吧

网友H(2006-05-29):
我也是遇到了这个问题啊,不知道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