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PLC通讯

楼主(2004-05-14):
哪些PLC能互相通讯?

网友A:
你的目标也太大了吧!
至少也定下一种型号,再问哪些PLC能与之通讯!

网友B:
好象有共同协议的就可以吧

网友C:
如果说到现场总线一级的话是要共同协议,如不同需要兼容的转换模块.如果是简单的通讯,不必要共同协议,如向西门子S7-200的PLC就可以定义为自由口,根据对方的协议编写程序,三菱FX-2N也可以定义为无协议通讯,如果三菱FX-2N和西门子S7-200通讯可以通过通讯转换模块自己定义通讯协议.

网友D:
能不能具体一点,举个例子。

网友E:
好象没人用这种方法!!!

网友F:
用485就可以了. 做成N:N令牌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