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5-14):
哪位大虾指点指点啊?谢谢了

网友A(2008-12-16):
[原创]
请问RS指令是什么指令,指点一下,邮箱SHAOKAI233@SOHU.COM

网友B:
RS指令是FX系列PLC串口通讯指令,可以发送和接受数据
详细的介绍可以看FX系列编程手册中的说明,有具体问题,或是步了解的再说

网友C(2012-10-24):
RS是串口通讯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