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指令

楼主(2004-05-15):
下面这个语句转成梯形图应该怎么画?

LD M2.3
MOVW 500,VW20
TON33,VW20
A T33
R M2.3,1
MOVW O,T33

网友A:
呵呵,你好懒,把这段程序输到软件里,用LAD方式查看,不就可以了吗?
这次就替你做了吧,结果如图:

网友B:
你有软件可以做,但是指令与梯形图的转换还要依靠西门子资料对照,有语法错误的指令在软件里是不能转换的.

网友A:
高明!!
那句TON33,VW20应该是TON T33,VW20
我以为那是楼主发贴子时的笔误,所以没太注意.还是楼上的看得仔细.

网友A:
除了上面所说的,楼主的程序是没有语法错误的,可以直接转换.

网友C:
不错,很好,楼主以后小心不要看走眼了。

网友D(2009-01-20):
正好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