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C通讯的问题

楼主(2004-05-15):
我使用OMRON CPM2A的plc使用RXD命令通过RS232C接口需要执行两次RXD命令才能读到正确的值,执行一次读到的是上次的值,未知是何原因,有高手遇到过此情况吗,万望不吝赐教。

网友A:
1.是否串a接點接收完成bit AR08.06.
2.第三運算元,接收位元長度是否一致.

楼主:
谢谢陳逸倫的回帖,我原来采用a接点允许发送bit上升沿 AR08.05启动RXD,这时就产生了我上述的情况。现已改正。

楼主:
有一个新问题不知陳逸倫老师能否帮我分析一下,我用PLC发送(TXD)一个指令让其给我返回一个数据。我在TXD指令执行后靠时间来启动接收过程没有问题,但我按照OMRON编程手册上的方法把启动接收串AR8.06控制时,我接收不到数据。偶尔可以接收到不正确的数据,而用时间控制接收的完全实现了效果。

网友A:
可能是被控端處理時間延遲.

楼主:
陳逸倫老师,那AR8.06这个标志位何时由OFF转ON呢,按其定义是接收完成标志,接收完成后我再用RXD命令应该不会有问题呀。疑惑啊?陳逸倫老师,非常感谢您的回帖,不知能否给个例程,象编程手册那样的可以成功吗。

网友A:
AR08,06接收完成Bit有下列3種動作
1.設定接收長度到達時.
2.CR.LF到達時.
3..設定結束碼到達時.
視您的RS232 PORT設定.
LD    200.00
AND  AR08.06
RXD
       DM 10
       #0
       AR09

楼主:
多谢斑竹了,我在顶一下此贴,希望更多的人可以从中受益。

网友B:
赶兴趣但是看不懂呀
太好了呀

网友C:
ar8.06是否为接受结束标志?

楼主:
zzf3333,ar8.06就是接收完成标志,详细参见第7楼。

网友D(2012-02-12):
为什么我用这个指令,pc怎么没有回复,能不能给我发个最基本的完整梯形图程序,使用RS232c 可以调试成功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