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5-16):
请教各位大哥,我公司有几台三菱fx系列plc前一段时间还可以通讯,但最近想改里面的程序却发现通讯有问题,不能与电脑连接,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通讯线正常可以和其他几台连接。先谢了

网友A(2004-07-18):
2楼的,你不要老是在这个里面说CRACK好不好,有本事就露两手啊!
顶楼的,PLC无法通讯的话你可以换一台PC或是线试一下,问题一般不会出在PLC上

网友B(2004-11-17):
为分数我顶,,,,,,,,,,,,,

网友C:
一般plc不会出问题,
1.通讯线是否不好,买个正宗的SC09最好
2.本身电脑系统问题.

网友D:
SC-09最长的通讯距离多远??

网友E:
端口设置,有没有密码.

网友F:
1.换一条连接电缆SC09试试
2.通讯端口
3.端口设置

网友G(2005-06-21):
也不能排除PLC通讯口损坏的可能性,我就遇到过的!

网友H(2005-12-02):
PLC通讯口也有烧毁的可能性;
最好换台电脑试一下是电缆还是PLC的问题;

网友I:
前些日子公司电梯(中国苏州造)出了故障,检查发现FX系列的PLC 的一个输出点继电器坏了没备件;想改个点但被厂家设了密码读不了程序!
我公司生产设备全日韩进口,都用A/QAN/Q系列,设备说明书上PLC程序和注释都有,没一个设密码的!但中国设备不怎么样反倒搞个密码,出了故障最烦这个,厂家都联系不上,耽误大事!技术保密?嘻嘻,有必要吗,耽误生产搞不好找你索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