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5-16):
想请教各位大侠一下:
(1)条形扫描器与GP的TOOL口通讯,该怎样设置
(2)条形扫描器与GP的COM2通讯,该怎样设置
(3)哪些条形扫描器可以GP通讯

网友A:
1.BarCode reader設定為Keybroad介面與NEC98**系列其他則不需設定
2.設置為RS-232介面,其他條件與電腦一樣,C-PACKAGE 第2個COM設定為SERIAL BCR(KTAG)
3.第一個條件要慢慢找,能支援NEC介面的讀碼機,第二個條件應該任一廠牌都能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