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5-17):
请问各位大虾,那位有OMRON NS系列人机界面的资料和软件!

网友A:
1.軟體我已經替你****好了.但是我有加鎖!你安裝完之後將你的硬體序號寄到我信箱來.
2.軟體加鎖不影響你的使用,但是您無法轉交或是COPY給其他人.
3.不喜加鎖請勿下載.
4.FTP下載,下載流量限制為4K,您無法上傳,權限只為下載,嫌慢...也請勿下載!^^.
5.下載方式:
             FTP: 61.145.118.206
             帳號:gkongfree
             密碼:downlo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