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5-17):
小妹用的是直流电动机,如果采用软起动成本太高,

其它的有直流起动,降压起动,逐级切除电阻起动,这些都是书上的,实践中哪种方式比较好!

新手上路请多多关照了哟!

网友A:
降压起动

楼主:
也就是相当于串电阻了哟,同时还得加上一个开关,

这样不就成了手动的吗?

那请问怎么实现自动呢?

网友B(2005-06-04):
用延时继电器,如果还有什莫问题请予我联系:yuanquan12345@sina.com

楼主:
楼上的朋友,谢谢你了哟,我已采用了软启动,以后有有问题再次见你请教,QQ;87986393

网友C:
你好 哥哥  我是个高中生  对电学很感兴趣  请问你几个问题好么?
您愿意回答的话 请+QQ3287184  在这说也可以 反正只要您肯说  就谢谢拉   我的问题是 延时的原理是什么啊 到底延时继电器的结构是什么样的啊  我看过几个小的延时继电器 但老是看不懂  还望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