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5-17):
由于一次错误的传输设置,我的GP2301S离线设置全成日文,求教高手怎么改回来?

网友A:
將語系設定為中文,然後傳送時GP系統畫面打勾,選擇強制傳送後應該就能恢復了

网友B:
將語系設定為中文

楼主:
按800老师的说法做了一遍,还是不行!

网友C:
有谁知道 用VC++编写通信控件,来实现PLC与微机的通信,通信协议为MODBUS,GE,和AB等PLC的通信协议.谢谢各位高手了,请给予回复!!!!!!!QQ为10733798.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谁知道 用VC++编写通信控件,来实现PLC与微机的通信,通信协议为MODBUS,GE,和AB等PLC的通信协议.谢谢各位高手了,请给予回复!!!!!!!QQ为10733798.
老兄
您問問題是否可以另闢新話題,這樣感覺跟前面問題接不太上怪怪的^_^
您要是用Pro-face的網路型人機的話,或是搭配上Pro-face的Gateway,您的這些需求都能做得到(使用Pro-Server這套軟體及可支援您的VC++)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800老师的说法做了一遍,还是不行!
將您的人機在Offline中重新格式化後,再傳送看看是否能改善??

楼主:
八百老师:离线重新格式化好象(日文我不懂)要输密码,我系统下载是未加密啊?GP为日本产,上一任工程师用过。

网友A:
密碼請問您的購買廠商,這裡我不方便說謝謝

网友D:
哇!这个东东这么麻烦吗?还要格式化!难道说我要是要对一台我不知道密码的GP编程的话我就算是不要它原来的程式完全再写一个程序也不可以吗?不要见笑哦!因为我没有pro-face的资料与软件也就只好到这里来取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哇!这个东东这么麻烦吗?还要格式化!难道说我要是要对一台我不知道密码的GP编程的话我就算是不要它原来的程式完全再写一个程序也不可以吗?不要见笑哦!因为我没有pro-face的资料与软件也就只好到这里来取经了!
GP格式化有一個特定的密碼,您購買GP時,問一下代理商就知道了,因為怕被一般使用者學會,沒事搞破壞,所以一般這個密碼是不開放給大家知道的.

网友E(2004-10-30):
我也碰到了这样的情况,楼主你的软件是哪个版本?
我用最新的6.23版本时,如你所说按800老师这样方法试了一次还是没用,
而用老版本的软件就可以了。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F:
我前不久也遇到这个问题,是同一个型号的HMI,最后解决是装上7。0的英文软件,再进行强制系统传送,就OK了。然后再重装低版本的中文编辑软件也没问题。

网友G: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6.23的中午伴又问题

网友H(2005-07-17):
我在577r上也碰到这样得问题咯.我还想在设置里有解决得方法,不过看看大家得帖子好象和GP pro得版本有关系.我用的也是6.23中文版的.后来大家是怎么解决的呢 ....

网友H:
呵呵,我已经解决咯,用的还是6.23英文版加中文补丁的,只是在配置CFG文件时不是英文也不是中文,配置的是gpsetupe.cfg,然后强迫执行系统配置,就成功咯.只是不知道这个gpsetupe.cfg是个什么东西...

网友I(2005-11-11):
其实很简单,你在Transfer中的Setting中将左下的系统语言改为中文,然后在左上的四个选项中的第二个也选中.然后强制传输系统就可以回复到英文

网友I:
要是还是解决不了就发mail给我:dragon.qian@proface.com.cn
但是请注明联系方式

网友J(2007-02-04):
可以在离线设置中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