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5-17):
请问哪位高手知道GP2301S与松下FP0C32T如何连接?我按照针脚定义连接怎么不成功,是连线问题还是设置问题。
GP。。。。。。。。。。PLC
2。。。。。。。。。。。4
3。。。。。。。。。。。2
7。。。。。。。。。。。3
其中GP4与5短接,试过不行。
试过GP4-8;5-20也不行。
请高手帮助!无限感激!

楼主:
自己搞定!GP4-5即可

楼主:
对不起。不全传输速度问题,设低一点。

网友A(2007-02-13):
您好,请问您是使用什么线缆?是两边都是232的,还是一边是232,另一边是串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