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5-17):
我用过两种屏!感觉PRO-FACE的好用一点,三菱的有点绕!可能是脑袋有点笨吧!但是总体效果差不多!不知道大家有何感想。

网友A:
如果连接三菱的PLC,还是用三菱的好一些!
其它品牌的PLC可能PRO-FACE的好用一点!

网友B:
!!!!!!我对三菱不了解!!!呵呵!!

网友C:
我用的第一台人機是三菱的
我用最久的是Pro-face的

网友D:
我看一些进口设备是三菱PLC配PRO-FACE屏的,
我也一直这样用,蛮好的。

网友E:
當然是PROFACE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當然是PROFACE了!
那是當然的囉!

网友F:
我用的第一台人機是Pro-face的
我用最久的也是Pro-face的
將來要用的還是Pro-face的

网友G:
我觉得P在视角,亮度,滚动字符的显示,及功能上都比三菱要好,不过就因为功能强大所以在使用上就没有三菱的灵活,和简单了!两都的质量都差不多1

网友H:
就算你用的是30的PLC,也用PROFACE的屏。

只要是把这两种屏个用50个的人,一定这么选。

网友I:
哦!三菱的我用过,功能还可以也有四则运算啊什么的!但Pro-face的我还没有用过但现在正在学!可惜一点资料都还没有,当然软件也没有啦!如果哪位有的话发一份给我好吗?还有
pro-face的好学吗?有用过两种屏的朋友说一下好吗?反正现在我觉得三菱的还是蛮简单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I:
哦!三菱的我用过,功能还可以也有四则运算啊什么的!但Pro-face的我还没有用过但现在正在学!可惜一点资料都还没有,当然软件也没有啦!如果哪位有的话发一份给我好吗?还有
pro-face的好学吗?有用过两种屏的朋友说一下好吗?反正现在我觉得三菱的还是蛮简单的!
三菱的無法將兩個按鍵重疊,否則有時不小心同時按到兩個鍵時,會造成死機,GP的話您堆疊幾十個按鍵在一起也沒關係,而且他可以同時按下兩個觸摸鍵,同時觸發,做一些特殊功能喔(三菱應該做不到)

网友J:
我听说三菱的屏可以直接在线编三菱PLC程序(就是说屏本身可作为一个编程器),这样现场调试就方便了!pro-face好象不能吧!
我见的三菱屏为F940GOT-SWD-C。

网友K:
总的来说PRO-FACE与三菱的PLC通讯比它与自己的屏通讯还要稳定一些

网友L(2004-07-05):
三菱有穿越功能,PRO-FACE没有,很不方便。
设备运转时由于PRO-FACE与PLC通讯占了通讯口
,这时如果想监控PLC程序没有通讯口可用,这一
点很不方便。

网友C:
引用 网友L:
三菱有穿越功能,PRO-FACE没有,很不方便。
设备运转时由于PRO-FACE与PLC通讯占了通讯口
,这时如果想监控PLC程序没有通讯口可用,这一
点很不方便。
這你就錯了,您可能對PROFACE的東西不熟,才會這麼說,GP與三菱PLC只要在人機離線模式下時設定一下,電腦就可以透過GP的傳輸線經由人機傳送PLC的階梯圖程式到三菱PLC了

网友M:
三菱 的在线编程只能用语句表,读、写不爽。

八百壯士:
“這你就錯了,您可能對PROFACE的東西不熟,才會這麼說,GP與三菱PLC只要在人機離線模式下時設定一下,電腦就可以透過GP的傳輸線經由人機傳送PLC的階梯圖程式到三菱PLC了”
指的是用pc——tp——plc的方式连接,直接传送程序吗?如何设置?
可以对plc进行实时监控吗?

网友N:
三菱的一些型号是具有FX10P-E手持编程器的功能,可对三菱FX系列的PLC进行编程修改及监控;这个功能在现场修改时十分方便!

网友O:
PRO-FACE当然好用,但是它贵呀,你们做项目都不用做bandget的吗?
真是羡慕!